槽钢弯制,一般长度方向放多少余量合适?

楼主(2015-10-29):
刚实习完开始做材料定额,编工艺,其中有很多环形结构件,用的是8号、10号槽钢,弯制成三分之一圆。弯曲半径为R890。

请问一下,一般长度方向放多少余量合适?周长我算了下是5500,三分之一长度展开应为1833.

网友A:
窃以为要按最长的周长来算。

网友B:
连续弯再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窃以为要按最长的周长来算。

就是槽钢外壁的最大周长是吧? 一般周长再放多少比较合适呢? 我看原来做的,大概放了100mm,怕浪费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弯再切断,,,,,,

我们是外包给别人弯,具体怎么弯还不清楚,图纸零件是3分之一圆,8号槽钢弯制。

网友C:
刚实习完就做工艺!真羡慕你。你说的R890是指的那一部分的半径?里圆?外圆?还是中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实习完就做工艺!真羡慕你。你说的R890是指的那一部分的半径?里圆?外圆?还是中径?

外径,我们公司年轻的让你无法想象,还是做核电的。很是锻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