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轴承在承受径向力的同时,适合用来承受一定的扭力矩?

楼主(2015-10-29):
哪种轴承在承受径向力的同时,适合用来承受一定的扭力矩?

请教,谢谢。

网友:
扭力矩是轴向还是径向的呀?向心球轴承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点评):
扭力矩的方向不是径向也不是轴向,是z方向,相当于扭力作用在平行于径向刨面又与径向刨面有一定距离的平面上,且不过轴心。

网友:
有一种机械手上用的关节轴承,学名“交叉滚柱轴承”。

网友(点评):
我也比较倾向于用滚柱,但你说的这个交叉滚柱?没见过,贴个图如何?

网友(点评):
http://pic.baike.soso.com/p/20130826/20130826171825-252242761.jpg

网友A:
LZ,你说得是弯矩吧?
轴承不能承受扭矩的。

网友(点评):
凡人的俺们咋能懂得仙人的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说得是弯矩吧?
轴承不能承受扭矩的。

楼主可能说的意思是倾覆力矩

网友(点评):
恩,是这个意思,交叉滚柱轴承应该可以吧

网友:
楼主可以参见工程机械旋转底座的轴承,如挖机

网友:
回转支承。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点评):
满足不了!

网友B:
交叉滚子轴承,由于滚柱为交叉排列,因此只用1套交叉滚柱轴环就可承受各个方向的负荷,与传统型号相比,刚性提高3~4倍

网友:
听起来像是QJ的轴承 2个一起用 不管是轴向还是径向都OK我觉得应该符合你所所得 牛力矩吧。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叉滚子轴承,由于滚柱为交叉排列,因此只用1套交叉滚柱轴环就可承受各个方向的负荷,与传统型号相比,刚性 ...

大神 你从哪找到的 。我卖轴承的都没见过这样的。太偏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 你从哪找到的 。我卖轴承的都没见过这样的。太偏门了。

交叉滚柱在回转支承里是常见的轴承。
还有交叉圆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