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焊接型钢和轧制型钢的区别

楼主(2015-10-29):
是这样我公司设计出图的时候想要轧制H型钢,但实际供应商用的是用钢板焊接的。
我想知道焊接型钢和轧制型钢的区别,尤其是在图纸中如何表示确定一定是轧制而不是焊接。谢谢。
目前我的图纸中写的是HM600*300*12590。

网友:
国标的标准写上

网友A:
H型钢(GB/T 11263—2005)
  标记:H后加高度×宽度×腹板厚度x翼缘厚度
       例如:H800×300×14×26
你使用建筑结构件 HM宽泛要求,给你焊接也活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型钢(GB/T 11263—2005)
  标记:H后加高度×宽度×腹板厚度x翼缘厚度
       例如:H800×300×14×2 ...

HM不能表示出是热轧型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