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的加工

楼主(2015-10-29):
加工过程中轴的尺寸大了几个丝,或者孔的尺寸小了几个丝,这种情况下该用什么工具或者设备能把轴和孔的尺寸更改到位。 简单点说就是我要手动用砂纸来抛光轴和孔,有没有什么设备是可以夹持住轴类零件并能够高速旋转的。就像是车床的主轴一样,但是考虑到一台车床费用太高,而且只用到夹持旋转的功能,有没有什么小型设备能够达到夹持并旋转的功能!

网友:
桌面车床。

网友A:
手电钻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改装

手电钻能夹的轴的直径太小了,稍微大一点的就夹不了了

网友(点评):
电钻+尼龙磨料刷,打磨内孔很容易的,如果零件尺寸很大,那还不如老老实实找台车床车一刀,或者在车床上打磨

网友:
楼主还准备规模化吗!

网友B:
直接修一刀不就OK了吗?什么沙纸,车床还有更搞笑的钻床都不行!

网友:
手板仪表车,二手机子带个电机800大洋以内搞定,

网友:
你能保证处理出来的零件合格?

网友:
你也不怕修出来不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修一刀不就OK了吗?什么沙纸,车床还有更搞笑的钻床都不行!

零件都是外发的,然后回厂装配,如果在装配过程中发现尺寸不到位需要修一下,然后再拿去加工厂修一刀?这样太费时了,有没有可以自行解决的一些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都是外发的,然后回厂装配,如果在装配过程中发现尺寸不到位需要修一下,然后再拿去加工厂修一刀?这 ...

没有热处理的零件几个丝用小车床和沙纸吧!要求高的话也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件都是外发的,然后回厂装配,如果在装配过程中发现尺寸不到位需要修一下,然后再拿去加工厂修一刀?这 ...

外发的,不合格。凭什么要自己返修。不合格,不付款。看他敢不好好做。还敢耽误时交货期,那更是罪加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发的,不合格。凭什么要自己返修。不合格,不付款。看他敢不好好做。还敢耽误时交货期,那更是罪加一等 ...

那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公差有问题呢,实际装配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跟设计时肯定是有出入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公差有问题呢,实际装配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跟设计时肯定是有出入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 ...

无语

网友:
楼主,可以去买个手磨机,价格在¥300左右吧,手磨机可以配几种磨头。可以解决多种孔径不良的问题,手磨机有气的和电的。刻磨机也行。这种方法比较实际。而且效率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