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焊缝刷洗衣粉水,干后对喷漆有影响么?

楼主(2015-10-29):
Q235焊缝刷洗衣粉水,干后对喷漆有影响么?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难道喷之前不用稀释剂洗一下吗?

网友:
喷漆之前有前处理的阿,稀释剂洗或者喷砂都可以去除啊,难道会直接喷漆?

网友A:
为什么刷洗衣粉水呢?漆质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刷洗衣粉水呢?漆质是怎样的?

气压验漏!普通面漆。

网友(2015-11-28):
引用 楼主:
气压验漏!普通面漆。

洗衣粉水会包含一些洗衣粉颗粒,试漏以后应该进行喷洗,保证基体表面满足喷漆要求,然后进行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