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 精度和分辨率区别,两句话的事

楼主(2015-10-29):
现实中有很多人往往把光栅尺的精度和分辨率(解析度或者步距) 混为一起,其实这两者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谓光栅尺精度就是光栅尺基体通过母机生产出来的,从生产出来那刻已经定死不可改变,无聊别人怎么说细分倍频多少,
这些根本跟精度没有关系,只是把分辨提高而已,但精度是从来没有变化过的!
分辨率:可以简单认为是控制系统最小识别单位!
但并不是倍频越高就越好!
这是我做这类产品多年所理解,如有解释不对请指正!

网友A:
很多设备  喜欢把分辨率 写到精度里面去   这种情况一般在小型山寨 公司翻译外来的 说明书时候经常看到。
大家留心一下 展会 某些企业  就会觉得可笑之极。

网友B:
没看懂,楼主能不能简单的举例说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设备  喜欢把分辨率 写到精度里面去   这种情况一般在小型山寨 公司翻译外来的 说明书时候经常看到。
...

你说得太对了,是很多都把分辨率写到精度那去,搞得有些人老拿分辨率跟我们的精度作对比,这也挺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能不能简单的举例说明呢?

精度高低取决于生产母机,生产出来就定死了,也就是误差!
分辨率就是刻线细密啊!

网友:
兄弟,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丝杠丢失了精度,光栅能不能恢复?你刻度圈那条刻线都大于0.2mm,弄个
0,01分辨率的光栅,不是提高了“读数”精度?

所谓开环、半开环、闭环的区别知道吗?反馈单元是什么?

你要说不要把分辨率与精度混为一谈,是对的。如此而已。

网友(点评):
哦,看错了,Lz谈的是光栅尺本身的精度。以为是机床精度与光栅呢。呵呵

网友C:
分辨率高低本身不解决精度问题,但是分辨率高的光栅,机床厂可以通过控制系统来提高轴运动精度,分辨率高,反馈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高低本身不解决精度问题,但是分辨率高的光栅,机床厂可以通过控制系统来提高轴运动精度,分辨率高, ...

你说得对,分辨率高反馈点多,我们有时候遇到那些人可给机床配置光栅尺,经常拿其它牌子尺的分辨力率来跟我们的精度作比较,这样我们也有时候挺郁闷的事,还有些人牌子就拿分辨率就一些客户说这就是误差,有时候真要解释大半天呀!

网友D:
按海德汉的说法,测量准确度:首先取决于标尺光栅刻线划分度的质量和指示光栅扫描的质量。(栅线边沿清晰至关重要)其次是信号处理电路的质量和指示光栅沿标尺光栅导向的误差。
另外,分辩率非常重要。

网友(点评):
分辨率的重要性并不是在精度上体现,光栅最终是控制系统所用。某些场合分辨率直接就决定了运动的性能。这就是为什么采用直线电机的设备会标其光栅的分辨率,目前一般采用10纳米分辨率的光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海德汉的说法,测量准确度:首先取决于标尺光栅刻线划分度的质量和指示光栅扫描的质量。(栅线边沿清晰至 ...

看来是大神哦,多指教,可以说的这么清晰!这三个是很重要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海德汉的说法,测量准确度:首先取决于标尺光栅刻线划分度的质量和指示光栅扫描的质量。(栅线边沿清晰至 ...

请教是不是指分辨率只是获得高精度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还需要很多其他条件配合才能实现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