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机构可以让两个杆互相靠近,如图

楼主(2015-10-29):
两个推杆在一个气缸的带动下能做到互相靠拢闭合吗?大神求教

网友A:
可以做个剪式机构,

网友B:
用一个气缸带动的话,只能做连杆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剪式机构,

剪式机构,大概是怎么样的呢,我没有接触过

网友(点评):
百度下 剪式机构吧 很多种演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气缸带动的话,只能做连杆机构了

我想过用齿轮和齿条的,不过感觉好麻烦

网友:
用空气弹簧

楼主:
引用 楼主:
剪式机构,大概是怎么样的呢,我没有接触过

这种的我感觉在用在起重行业,不过谢谢啦

网友(点评):
你没救了,如果我固定菱形的一个角,压他对角呢?

网友(点评):
如果我2根轴放固定轴套里,我只用气缸推剪式机构的一半呢?

网友(点评):
这个头部多了个上下的移动,似乎不行

网友C:
不能用夹爪气缸吗?
有一个简单的机构,一根钢丝,一个轮子

网友D:
看你在什么地方用。不同的用途选用不同的方式。
如果没有明确的应用场合,气缸的头和屁股分别接在上述的两个零件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做过一种抓取铁筐的机械手,就是这么用的。中间有限位块,不管哪边先动,最终都能到达指定位置。

网友(点评):
是的,很多焊接夹具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的我感觉在用在起重行业,不过谢谢啦

懂了,谢谢,我也想到了一个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夹爪气缸吗?
有一个简单的机构,一根钢丝,一个轮子

夹抓气缸我懂了,你说的那个是什么机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在什么地方用。不同的用途选用不同的方式。
如果没有明确的应用场合,气缸的头和屁股分别接在上述的两 ...

是不是用双头气缸

网友(点评):
这个双头气缸 应该适合

网友:
看看连杆机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双头气缸

不是,双头气缸只能保证两个零件同步运动,达不到你的预期呀。
就普通气缸,活塞杆连一个零件,气缸缸体连另一个零件。
这样以来,该机构就有两个自由度,而只有一个主动件,故其运动具有不确定性。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楼上有人提到的平行气爪也能达到你所期望的效果。

网友:
有一种,可以用一个气缸带动两个机构,相向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双头气缸只能保证两个零件同步运动,达不到你的预期呀。
就普通气缸,活塞杆连一个零件,气缸缸体 ...

懂了,谢谢

网友:
主要看使用厂合,和使用要求,多种方式均可实现

网友E:
看一下复印机或打印机的放纸机构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复印机或打印机的放纸机构就明白了

这个我知道,两个齿条同时作用,不过我这边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