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类机床,优缺点主要体现在哪里?

楼主(2015-10-29):
就是这两个,求有经验的人指点下我改从哪里开始分析

网友:
才疏学浅,么有直接接触过。无法帮助你

网友A:
推荐 看看 韦恩穆尔的 机械精度基础  吧

网友B:
龙门式结构优点机床龙门架刚性好,工作台仅实现Y轴和C轴运动较为简单,适合装夹中大型零件。零件尺寸受限于龙门尺寸。
双立柱结构,立柱固定刚性较好,工作台实现X、Y和C轴运动较为复杂,适合中小型零件。此结构X轴有偏矩,加工范围受限。
个人愚见。

网友:
加工那种两端都有造型,没有装夹平面的工件,第二种才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门式结构优点机床龙门架刚性好,工作台仅实现Y轴和C轴运动较为简单,适合装夹中大型零件。零件尺寸受限于 ...

恩恩 谢谢,龙门的整体结构刚性应该优于立柱吧。龙门这种对称对于热变形可能比较好

网友:
双立柱的卧式机床没见过,卧式锯床倒有的

网友:
龙门式机床  一般工作台不动的  主轴实现x方向的动作的

网友:
龙门式机床有动柱的,有动工作台的。一般轻型采用工作台动,重型的采用龙门移动的。
以上两图,个人认为龙门的较好,龙门的刚性,精度好保证一此。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看受力吧,如果你的主轴轴线是与图中Y轴平行的话,那么还是卧式的好一点。毕竟立柱的截面尺寸要比滑枕(主轴箱)大的多,抗弯刚性也大的多。还有一点,像你图中这种龙门框架的横梁,背对背四条导轨,无论铸造、加工、检验还是装配都有难度。

网友:
机床结构布局应按其所加工工件特征来决定。
既然两个主轴不是同时工作,为什么不把它们设计到一个箱体里面呢?这样只需要一个立柱,减少了2个轴。

网友:
使用上以前加工挖掘机铲斗孔,使用后者精度高,效率高。

网友:
楼主用这个加工齿轮么,如果是偶数齿后面的可以同时加工,效率高吧,

网友:
双立柱还是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

网友(2015-12-09):
双立柱对头镗比较多,精度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 看看 韦恩穆尔的 机械精度基础  吧

下载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