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枪钻刃磨角度

楼主(2015-10-29):
我们主要是5.0mm以下小枪钻头,进给一般100mm/min ,孔内螺纹线较多,听说加快进给速度孔壁能够光滑点,但是磨刀角度要改。
   各大坛友有知道的吗,?我们主要是使用 TBT    BOTECK   枪钻头

网友A:
求教一下楼主 枪钻的钻深与钻孔直径比最大是不是不能超过50啊 比较经济的钻深直径比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一下楼主 枪钻的钻深与钻孔直径比最大是不是不能超过50啊 比较经济的钻深直径比多少合适

这我也不大清楚,我们都是20倍以下的小枪钻。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下我QQ我们代理BOTEK的枪钻,有些使用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帮你咨询下公司那边QQ3069889961

网友B(2016-02-19):
我们可以修磨枪钻,有5个角度需要磨削,钴领技术,电话:15092588217

网友(点评):
你就不能说是自己特有技术吗?

网友:
你不妨先换个导向套,看看效果如何?
再看工件怎么装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也不大清楚,我们都是20倍以下的小枪钻。

如果是20倍以下的,那不是很深啊。怎么不考虑用深孔钻代替枪钻?深孔钻15-30倍的,都有标准品,3-5毫米小直径的也有。

网友(2016-04-12):
引用 网友B:
我们可以修磨枪钻,有5个角度需要磨削,钴领技术,电话:15092588217

你就不能大方点,说出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