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步进电机很幼稚的请教

楼主(2015-10-29):
我是一个搞机加工的,对电气方面了解不多,大家别见笑,我想请教的是:

有天我把步进电机的几条导线剥电线皮,把它们扭在一起,就是全部短接在一起,发现步进电机用手扭转子好像很难扭得动,电机这时根本没有通电,也没有接上任何设备或电路上。

怎么会有这种现像呢,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或者这种现像叫什么名字,我想百度也无从查起,如果有了解这方面的大侠不妨说说,这知道这个可能是行业内一个很基础的概念,但隔行如隔山,大家别见笑了。

网友:
求指导,和楼主一样,想知道,麻烦大神解答

网友:
感应电动势因为短接有了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在磁场里有了安培力.或者拧的就是减速器输出轴...??? 还请电腿长的哥们  来 详解

网友(点评):
不是减速器的输出轴,就是一个裸的步进电机,减速器里面有齿轮,当然拧不动了

网友:
有脉冲信号吧。有电流触电

网友:
应该是感应电动势阻碍了转动吧

网友:
哈哈哈,和楼主情况很像啊,对电气完全不懂
这个我最近做个一个项目有接触到,我们有一个电机就要这个作用,有失电保护,断电锁死,
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情况

网友A:
一台接线正确的步进电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你较快速转动轴的话,你会发现驱动器上的灯会亮。
说明什么,步进电机此时是一台发电机。
你想想,一台发电机的输出电线被短接,会有哪些现象发生?

网友:
搞清楚步进电机的构造分类,你就不会困惑了,步进电机可分为感应式(转子由永磁材料组成,即带磁性)、反应式(转子由软磁材料组成,一般是电工纯铁)和混合式(转子带磁)。常用的一般是混合式步进电机,转子带磁,当转动转子,定子线圈切割磁力线,后面的大家都懂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接线正确的步进电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你较快速转动轴的话,你会发现驱动器上的灯会亮。
说明什么, ...

会有这么高的效率?

网友:
首先,电机内部有两个绕组,一个叫励磁 一个叫电枢绕组其作用分别为建立主磁场与主电势。楼主扳不动是因为步进电机把线连在一起是形成了回路,扳转子使磁场转动,建立电动势由于短接,转速慢切内阻小,回路电流大,转矩大所以很难搬动。@桐荫观弈

网友: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还有无刷电机 是永磁电机,接线短路在一起就有阻力,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把两个电机的线一一对应接好,转动其中一个,另一个会跟转

网友:
跟导线接在一起没关系,混合式或者永磁式不进电机转子上带有永磁体,不通电的时候与定子齿形成磁回路,产生保持力矩,你把导线拉开应该也转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