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这个贴膜的精度

楼主(2015-10-30):
这个纸质膜是保护产品外观,免收划伤用的,长160MM,最宽的部分20MM,最窄部分 12MM,中间有一些孔。
之前是人工粘贴,使用的是图片中的物料,现在要求实现自动化贴膜,膜已经改成卷料;
我们现在搞的是自动化组装线体,使用了爱普生的四轴机械手(第四轴旋转使用的应该是皮带传动)
在机械手前端安装一个赛钢制作的吸盘,控制机械手做直线运动,同时薄膜机构转动剥离底膜。
现在产生了几个问题:
1、机械手的运动速度和薄膜机构不能保持同步(薄膜机构使用的是步进电机,机械手应该是伺服电机)
2、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膜的长度过长,宽度过窄的原因,导致剥离的时候整个膜被扭偏了,前半部分的孔对的上,剩下最后的窄的那部分孔就偏离1个毫米左右,但是这种情况不是每次都一样,有时候又贴的比较好,有时候往一边偏,有时候又偏向另外一边。
(本人怀疑是不是由于吸盘不是安装在中心上,倒是产生的力矩不一样,而且由于速度不能完全同步,导致薄膜的时候机械手收到的拉力随时变化,“前面说过第四个旋转轴使用的是皮带传送,切吸盘安装上去只会,用手可以感受到的明显晃动“)
3、贴的膜,空位对应精度要达到10个丝以内,这个要求是否太高了?

网友A:
错别字真不少,楼主写贴子也不检查一下再发表。
本人只找找问题,解决方法等高人。
第一、膜的拉伸变形问题。膜的厚度楼主没说,但肯定是很薄的。工作中,膜是被拉着进来的吧?那它就有个伸长变形的问题了。卷料在输送时,有个张力控制问题。
第二、膜的定位标志问题。长度有要求时,膜上应有色标或其它辩识标志,以便于通过光电机构检测定位。膜的运行速度越高,定位难度越大。
第三、定位要求问题。10个丝的定位精度要求,确实很高。只要膜有一点点变形,或走膜机构有一点点误差就无法保证。
第四、膜的厚度均匀性问题。膜厚度的不均匀,导致同样张力下变形量的变化,从而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别字真不少,楼主写贴子也不检查一下再发表。
本人只找找问题,解决方法等高人。
第一、膜的拉伸变形问 ...

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别字真不少,楼主写贴子也不检查一下再发表。
本人只找找问题,解决方法等高人。
第一、膜的拉伸变形问 ...

专业人事啊

网友:
我也做设备,但不是做贴膜设备的。
你的问题不太明确,你先要自己排除部分原因,机械手、薄膜机构和工件定位精度都要先核实,然后再想办法验证吸盘有没有问题,这些是你必须弄明白的,我们没有设备在手 也帮不了你。精度核实,其实大部分都是找一些固定的地方做基准,划线、看看设备下一次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这是初略的核实方法,

网友:
第一 膜和产品对应关系
第二 膜的定位
第三 产品的重复定位
现在依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膜是步进电机控制的一直不停的转动剥膜,机械手拿产品去和膜固定的位置匹配
整个动作都是运动中去配合要达到要求的精度不知是否有辅助的位置检测修正过程
建议以下方式
1.膜改为走停模式,控制膜的定位
2.验证机械手抓料的重复性以及料的定位精度
3.卡爪上的吸盘如果没有定位装置只是实现抓取动作的话建议考虑增加辅助定位保证产品抓取中的精度

网友:
膜这么长,中间又有方孔,要想保证完全同步且不被扭曲,恐怕比较难。很多人在一开始接手剥料贴膜的时候都想到这种结构,楼主,要改结构。

网友:
网上搜一下贴标签机的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