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滑台气缸上这个零件有没有约定的名称

楼主(2015-10-30):
大家早上好!
       请问滑台气缸上这个零件有没有约定的名称

网友A:
浮动接头

网友:
跟正统浮动接头有差异 但是功能类似,我们自己设计浮动接头也是用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动接头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名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名字了

样本上就叫浮动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