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购问题

楼主(2015-10-30):
最近做的项目需要选购电机,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合适的,要求:最高达到20000n/min可调,功率4-5KW,截面尺寸在10*10(或者直径10)以内,长度在200mm以内,其他参数可以不做考虑,抗震。找了很多厂家都没找到,谁能推荐一个厂家或者型号

网友A:
特种的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种的才行了

是啊,所以很难找得到

网友B:
20000rmp/min,好高的转速,这个一般用在什么行业?

网友C:
2万转,这速度有点过分了啊...用在哪里的

网友:
电主轴!还得是高速电主轴,一般都是国外的品牌。。
你看看国内的洛轴有没有这么高转速的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万转,这速度有点过分了啊...用在哪里的

做振动机的,只是要求最高2W而已,额定用的话在1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0rmp/min,好高的转速,这个一般用在什么行业?

要求2W而已,实际用的话1W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2W而已,实际用的话1W就够了

谢谢解惑!

网友(2016-01-20):
可以考虑一下采用增速器的思路

网友(2016-06-02):
速度好快啊

网友(2017-03-14):
电主轴可以达到

网友(2017-04-25):
看看伊贝格的高速电主轴,用过一个1万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