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卸荷阀孔如何加工,求教

楼主(2015-10-30):
file:///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觉得距离太小  没位置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觉得距离太小  没位置下刀?

是啊,群里人都推荐慢走丝,那个孔的平行度0.1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群里人都推荐慢走丝,那个孔的平行度0.1就可以

我看你孔也没有锥度   16一头单边有6个毫米的位置,不可以热缩细刀柄或加长钻头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孔也没有锥度   16一头单边有6个毫米的位置,不可以热缩细刀柄或加长钻头铰刀?

负责加工的说刀柄太细,空间不够
具体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试制件,没啥人愿意接吧

网友B:
做个环形导套,用加长麻花钻就可以了。
用慢走丝是馊点子。没穿丝孔,把边缘割穿,行吗?

网友(点评):
没看清楚图纸就发言,上面的意见不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环形导套,用加长麻花钻就可以了。
用慢走丝是馊点子。没穿丝孔,把边缘割穿,行吗?

电火花先打个孔不行么彭老。

网友(点评):
孔的尺寸是3.5正0.01,上面回复不正确。

网友(点评):
孔应该在热处理前钻出底孔,钻底孔可用6楼方法。用电火花穿孔当然可以,但也受电极头尺寸限制,可能空间不够。

网友(点评):
如果有批量,热处理后的精加工可以用硬质合金钻头加硬质合金铰刀精加工,刀具在常州的西夏墅可以定制。但楼主只是试制,用慢丝是合适方法。

网友:
有难度呀~~~~~~

网友:
我干了这么多年车床,真是白干了,现在重头学起,还望大家多传授些经验和知识。谢谢1

网友C:
有个毛线的难度????直接慢走丝就好啦,割个22的精孔往里面一插然后用螺丝锁紧就OK拉,保证位置度0.01都可以,电火花不推荐,表面粗糙度比较难达到,而且圆柱度不如慢走丝,孔口会略小。虽然位置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毛线的难度????直接慢走丝就好啦,割个22的精孔往里面一插然后用螺丝锁紧就OK拉,保证位置度0.01都 ...

都知道慢走丝没问题,是否有点小贵?
试件加工没问题。
如果不用慢走丝,是否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慢走丝没问题,是否有点小贵?
试件加工没问题。
如果不用慢走丝,是否有难度?

不用慢走丝粗糙度很难保证,而且孔很小,抛光困难,不过如果是批量加工可以用快走丝或者合金铣刀搞好底孔后用合金铰刀铰孔,这些都必须在淬火以后加工,否则以淬火以后位置就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另外使用优秀的中走丝也可以达成这样的精度和粗糙度,不过这种中走丝应该很难找,我们厂里就有两台阿奇夏米尔的中走丝,十八万多一台,实际加工精度可达0.005(100以内),粗糙度可达0.4左右,除了每个月要花几十块换滤芯,需要使用专用线割油以外其他和快走丝没多少区别,但是加工速度和粗糙度以及直线度还是和慢走丝有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