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标注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30):
如图所示,已要求两面的尺寸公差,再要求的平行度是不是多余了?求解~~

网友:
是的,多余了!任何标注,都是为了控制零件的形状,既然形状已由尺寸控制了,那平行度就是多余的!

网友A:
多余谈不上,但是你的尺寸公差是0.04,再标平行度0.04就没有必要了,除非平行度要求高,如0.01mm,那就要另标

网友(点评):
我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点评):
这句话再理,一般形位公差都比尺寸公差低

网友(点评):
说得好,形位公差小于尺寸公差才标注

网友:
一般形位公差是相应尺寸公差的一半或者更小的时候才有标注的意义

网友:
同意楼上,尺寸公差大于位置公差大于形状公差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形位公差小于尺寸公差才有意义。

网友:
1.可能不多余
2.楼上提到的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关系,请考虑
3.如果你这个零件是个大平板,平行度公差可控制平面度,一定程度上保证该板加工的变形和扭曲

无论是尺寸精度、形位公差还是粗糙度,必须对应到你的装配场合工况、以及工艺方式去讨论才有意义。
你这个零件在不明确用途和零件大小材料时,说这个平行度多余也对,不多余也对;
我是做精密机械的,如果一个场合需要一个板厚公差在±0.02时,零件比较小的情况,平行度我会控制在1道以内,粗糙度Ra0.8或1.6

以上是题外话,对于您这张图,我第一眼的感觉就是,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不匹配,若果您粗糙度再标注个Ra12.5,这图纸就是个错图

网友(点评):
在某个论坛与人讨论圆度与粗糙的,都搬出了什么“独立原则”、“互不相关”“滤波”。。。。, 哦,给个铸铁疙瘩,你给“滤”出个0,02mm的圆度来。这精度是一环扣一环的,定义只是书本上的 东西。

网友(点评):
只是测量上,宏观的理论和手段都不能满足微观的东西了,尤其是准确表现粗糙度。你看这些东西 的“物理”单位,大概就知道了。只是在微观上,我要有套东西来描绘它,好像宇宙和原子似的。 描述可能不准。笑笑就好。

网友:
再标个平行度这么标没什么意义,估计你是要有的平面度要求,

网友:
形位公差怎么和尺寸公差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不会多余,如下图,尺寸可以控制在20±0.02,但是平行度不一定能控制。

网友(点评):
亲,我觉得这是平面度的问题 平行度没有超差吧。一般标注平行度,都会再基准面标平面度

网友(点评):
平行度不会超差吗,亲,测平行度的时候可是得以底面为基准的,

网友:
      同意十楼。
      图样上给定的每一个尺寸和形状、位置要求均是独立的,并分别满足要求的原则称为独立原则。独立原则是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相互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图样上不加任何标注。
      独立原则不存在“隐含”要求,各项要求及其相互关系均在图样上标出。此外它也不存在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在数值之间的固定关系,即形状公差的数值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尺寸公差。

网友:
尺寸公差 大于  位置公差   大于 形状公差

网友:
感觉不多余。

网友:
肯定不是多余的,根据尺寸公差的和平行度公差定义可以看出来

网友:
尺寸公差只规定的各处尺寸的大小和平行没有关系,给出一个不平行的东西但尺寸一样的东西就能看出

网友:
根据最大实体原则, 当尺寸特征的尺寸为最大值时候, 该特征应该为完美形状. 即尺寸已经约束了两个对边的平行度(大小为当尺寸数最小时, 公差上限与下限的差). 标注的平行度的值和公差上限与下限的差相同,所以没有意义.

网友:
卤煮还是看看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定义中的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多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余谈不上,但是你的尺寸公差是0.04,再标平行度0.04就没有必要了,除非平行度要求高,如0.01mm,那就要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余谈不上,但是你的尺寸公差是0.04,再标平行度0.04就没有必要了,除非平行度要求高,如0.01mm,那就要另 ...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