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 齿轮装配 怎样定中心距?

楼主(2015-10-30):
solidworks2012 齿轮装配 怎样定中心距? 或者 齿轮装配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有轴孔了就有临时轴,先把临时轴显示出来,再对临时轴添加距离装配配合

网友:
听我说真的要回去看看基础知识了

网友:
装配图选取一个平面做草绘两条平行的直线,直线的距离就是齿轮的轴距。做配合的时候,用这两条草绘直线与齿轮的中心孔做同心配合即可。

网友A:
三维的目的是辅助实际过程,你现实生活中齿轮这样悬空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维的目的是辅助实际过程,你现实生活中齿轮这样悬空装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