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featureworks识别的是什么?

楼主(2015-10-30):
solidworks featureworks识别的是照片吗?对零件排个照片solidworks featureworks就可以识别吗?还是必须是某种格式的照片或某种格式的图形?

网友:
额,你想多了,是STEP、IGES、SAT、VDAFS这类标准格式文件,把单个的实体识别出各种建模特征

网友:
楼主到处秀智商,莫非还嫌丢脸不够吗。solidworks那么大体积的帮助文件在你眼里是空气吗

网友:
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特征模型树,方便你修改建模参数,但是如果你的文件不是通过solidworks建模的,而是从其他软件导入的,那么导入的模型就是没有建模过程的,也就是所谓的非参,这样编辑起来就很麻烦了,因此solidworks通过识别功能将这些非参的模型识别为可编辑的参数模型,便于用户编辑,但是对于稍微复杂的模型,识别很多情况下都是失败的

楼主:
感谢吴十六;感谢kuailin,您两位明白了我要问的意思。是同类不同软件间的.........。我以为给寂静天花板照张像,放到sw里软件就可以把她的鼻子,眼睛和超长的舌头身体以下等等,就能给出尺寸,特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