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求助:这样气缸收回可以使板水平吗

楼主(2015-10-30):
求助:请问这样气缸收回可以使板水平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你这个气缸发力方向在转轴上,转矩为零,能不能转还不一定呢;为啥不放在连接点下面呢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
气缸感觉不能这样装

网友B:
参见 自卸车 的油缸 布置。

网友C:
不可以的,要把输出联接点改一下才行

网友D:
你自己画的不是水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画的不是水平了吗

这是在SW中模拟的不知现实中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见 自卸车 的油缸 布置。

谢谢,看了下卸料机构,跟那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你这个气缸发力方向在转轴上,转矩为零,能不能转还不一定呢;为啥不放在连接点下面呢

谢谢啊,只是为了避开一些东西,所以这样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的,要把输出联接点改一下才行

不是太明白,能说一下要怎么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你这个气缸发力方向在转轴上,转矩为零,能不能转还不一定呢;为啥不放在连接点下面呢

转矩=0?

网友:
受空间限制,可以这样干。只不过力臂越来越小了;
另外你肯定需要开合,你需要结合工件重量、阻力算算能否顶起来。

网友:
能顶的起来吗?刚开始顶的时候不是锁死了吗?

网友:
用ADAMS模拟一下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但从气缸手里机使用寿命来说,三个受力点需要再调整,从图上看到三点快接近在同一直线上了,也就是很容易出现死点。

网友:
可以的,设计时注意模拟一下。

网友:
连杆机构  没弄懂啊   来这边问   不行的

网友:
牛头刨  不就是水平运动    不够有急回特性
  自己多看看书啊

网友E:
还要注意死点,从图上看,气缸轴线与转轴重合,这时就是死点,实际加工安装过程中会有误差影响,能推开的几率较小,而且设计这个结构时还要注意速度和加速度

网友:
你气缸换个方向比较好。

网友:
看图理解:气缸和连杆做固定在板子上,板子挂在一根转轴上,所以重心位置不在转轴竖直线上的话板子就会偏转,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在solidworks里,把重量都加上,装配好后计算重心,气缸收回后重心还位于转轴竖直线上,板子就不会偏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要注意死点,从图上看,气缸轴线与转轴重合,这时就是死点,实际加工安装过程中会有误差影响,能推开的几 ...

JXG1215 回复的很有道理
按你现在画的很容易因加工误差导致出现死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