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泡图的理解

楼主(2015-10-30):
请问,气泡图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由谁来画气泡图(质量人员还是设计人员?)
此外,麻烦翻一下:
Eng Drawing啥意思?
Lab Scope Accred啥意思?
求解释。。。。

网友A:
设计人员画气泡图作甚,既然不知道气泡图是什么,为什么非把设计人员算上。

网友:
气泡图应该是用来对图纸中重要特性的尺寸作标识便于建议人员检验的图纸。在一张图纸上,有关键性的配合尺寸,也有表示外形轮廓的尺寸,可能外形尺寸就不会在量产以后进行检测,这时候就需要有图纸输入给质量部门编制检验指导书,这就是气泡图的作用吧。毕竟检验人员不是设计人员,不太了解哪些是关键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人员画气泡图作甚,既然不知道气泡图是什么,为什么非把设计人员算上。

这个蝈蝈态度好一点哦,请不吝赐教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