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送料?

楼主(2015-10-30):
如图有短管件一堆散散的,用什么方法把它排好料一个个送出来?

补充内容 (2015-10-30 16:52):
直径47 高34

网友A:
提升机

网友(点评):
以旁边茶杯做参照,他这个高度和直径比太小,滚动效应不是很好,应该难以用提升机选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提升机

高度和直径比太小?

比这个小就更加好了,那就有现成的参考案例了!瓶盖的
高度和直径比就比这个小,它就用的提升机,只不过它选料的地方是用重心来踢出反面的。

产品那么大,估计只有用提升机了。还得看看你这个材质是什么,不要太重了,太重提升机也帮不了你的。

看看提升机能不能做成选出来的,端面贴着斜边吧,又没有正反面,把外圆面贴着斜面出来的踢出就好。盖子的提升机,是盖子有底端面贴着斜面出来的,它挂杆面窄,把外圆面贴着斜面的直接踢出,在斜面斜度更大处,通过重心,把盖口贴着斜面的也踢出,就完成了选料。

网友(点评):
瓶盖当然可以,他这个这么高,怎么提?

网友(点评):
瓶盖和轴承都可以提,他这个高度近似于直径了,提上去怎么滚?

网友:
假如他这个管子高100 宽100,楼上打算提升机档边做多宽?提升机角度摆多少?
还提升机,呵呵。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取出来怎么取?机械手?划不来!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和直径比太小?

比这个小就更加好了,那就有现成的参考案例了!瓶盖的高度和直径比就比这个小,它 ...

不重的话是可以提的。 正方形化了,也有选料的的机构。

网友(点评):
恩 按照楼主提供的这个尺寸是可以提上去的,但是可能不好从侧门窗口滚出,这个可能要提到顶,然后进料槽里。

网友(2015-12-05):
振动盘,很成熟的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振动盘

网友:
以前做套筒,都是振动盘送料的

网友:
三推板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