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热处理的工件上螺纹孔处理方法

楼主(2015-10-30):
这几天看书一直碰到这样的问题:一工件材料是20CrMo,热处理:渗碳淬火S0.8-C58,工件上面的螺纹孔不渗碳淬火。这种情况下我看工艺安排是在热处理前,用螺栓把螺纹孔给堵住,然后再做处理。我想问下,一般螺栓的硬度都不是很高,在这种热处理情况下,螺栓会不会和工件成为一整体,或者螺栓出现拧不下来的情况吗?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
用过隔热棉来堵过,只要不对流就渗不进去碳

网友:
孔口倒圆角,用铜套堵孔口,敲实,精加工后回攻

网友:
借楼主的贴顺便问问,如果零件外协,注明螺纹不淬火,厂家会这么尽心去做吗?

网友:
热处理的温度不会让钢材熔化

渗碳淬火的螺纹保护现在常采用裹石棉布,或者刷防护涂料来实现

网友:
大赞,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