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展开计算到底是怎样的呢

楼主(2015-10-30):
两个问题,实在百思不得其解,特来求教
1. 折弯90°的情况下,公司里不管什么都是两个外边长减去2个板厚,为什么不考虑折弯内径了
我实在搞不明白凭什么减两个板厚?
2.自己思考,试着在solidworks里用折弯扣除,扣储值是两个板厚,然后必须折弯半径是板厚,才和公司的那一套契合,这又想不明白了。

网友:
我也不会 ,,想学钣金来着

网友:
两个外边长减去2个板厚,是估算。工件精度不高时可估算。

网友:
折死角,板厚2mm以下的,基本上按内尺寸算就可以了。如果要更精确,一个角加0.35到0.4的系数乘以板厚。根据每家的折弯机实际情况来定。还有,我们从市场年买的板很多都没有足厚的。

网友:
1.你们这么做1-2mm以下的板,折出来误差还不大,越厚超差越大
2.solidworks里边的折弯扣除如果想设置的很准,需要根据自己公司的经验值来定。比如我们公司SUS304 2mm的板厚折弯扣除是3.7,当然板厚只有1.92左右,不同的上模R角也会影响展开长度

网友:
都是板厚加折弯系数算的,折弯系数每个公司可能不太一样,是不会差太远,都是公司自己实验得出来的

网友(2019-09-04):
有些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