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 2015的toolbox不能加载的问题

楼主(2015-10-30):
SolidWorks2015点击插入配置toolbox的时候就出现failed to create tooboxlibrary object,之前sp0是这样,重装了一次sp3也是这样的,哪位大侠有解决过这个问题,求教一下,谢谢

楼主:
Solidworks 2015 提示failed to create toolboxlibrary object的解决办法,亲试有效
1.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点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没有就建 一个;
3. 新建一个32位的Dword值,名字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值为1;
4. 点安装光盘里的setup.exe,选修复安装Solidworks 2015;
5. 安装完后打开Solidworks 2015,确认问题解决后,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 的值改为0。

楼主:
已经尝试成功,如果有同个问题的同学可以试试,该方法是在百度上找到的

网友(2015-12-15):
刚好碰上这个问题,谢谢楼主指点,已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