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台台面材质

楼主(2015-10-30):
第一次做操作台,请各位大侠指点下,类似的操作台台面用什么材质!是铝的还是钢的

网友A:
用型材打架应该受力不大,我们上一个项目用的都是铝板做的工作台面

网友B:
用什么都可以吧!看使用要求了,可以是镀镍铁板,也可以是木板包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型材打架应该受力不大,我们上一个项目用的都是铝板做的工作台面

我也想用铝板,但材质比较软!!你们是不是用什么特殊的表面处理,耐磨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都可以吧!看使用要求了,可以是镀镍铁板,也可以是木板包不锈钢

我去别人那里看了的是一整块金属板,表面处理的和不锈钢颜色是一样的!!我想用铝板但不知道表面处理后硬度和颜色是不是也是不锈钢的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铝板,但材质比较软!!你们是不是用什么特殊的表面处理,耐磨好很多

操作面板上工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当时就是安装了两三坐标机械手,和其他一些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面板上工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当时就是安装了两三坐标机械手,和其他一些件

工况也比较简单,但工人操作的时候可能用手指或工件在台面表面碰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别人那里看了的是一整块金属板,表面处理的和不锈钢颜色是一样的!!我想用铝板但不知道表面处理后硬 ...

那应该就是木板包的不锈钢板吧!强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就是木板包的不锈钢板吧!强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试试

镀镍铁板是用A3钢的板,颜色偏黄么!!表面要上磨床磨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铝板,但材质比较软!!你们是不是用什么特殊的表面处理,耐磨好很多

当时铝板是,表面喷砂,阳极氧化处理的。看着也不错听美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作面板上工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当时就是安装了两三坐标机械手,和其他一些件

你要觉得强度不够,大板底下加型材作支撑啊,这么大的铝板加工很容易变形,不平整,给加工厂说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镍铁板是用A3钢的板,颜色偏黄么!!表面要上磨床磨下么

镀镍是表面处理,颜色是发黄的,你再上磨床磨了,那镀层就没了,跟没镀一样,不耐腐蚀

网友:
要耐磨的话就用不锈钢薄板包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个装配用的台面?台面平面度和承重要求不高就用类似PVC那些塑料板就好。以前公司用的装配台和你这种类似,但是具体是什么塑料板记不清了。

网友(2015-12-08):
如果平面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大理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