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在混凝土地面安装如何控制平行度?

楼主(2015-10-30):
4米长的直线导轨,两导轨间距1米6,安装在水泥地面上(地面可以刨开),如何控制两根导轨的平行度?底部需要铺设钢板或做成一个底座与混凝土浇注在一起吗?没这方面的安装经验,请各位专家指点,多谢!!

网友A:
下面铺钢板,或者槽钢,与等离子数控切割机安装类似,可以参考下,要调节水平的

网友B:
底下能不能加调整机构

网友C:
你直线导轨怎么固定的?不还是得做架体吗?你为什么不和中间的架体连接上?

网友:
用角铁和水平仪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能不能加调整机构

可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线导轨怎么固定的?不还是得做架体吗?你为什么不和中间的架体连接上?

中间的架体是车间原有的一个工作台,导轨和上面的门架机构是现在准备上的新设备,如果直接连接在架体上,没法进行机加工,没有基准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铺钢板,或者槽钢,与等离子数控切割机安装类似,可以参考下,要调节水平的

我现在想在两条导轨下面各铺一层槽钢,槽钢顶面焊接钢板加厚,然后在钢板上铣出导轨安装面,两个槽钢中间再加几个横撑,形成一个底座。但是4米长、1米6宽的架子,本身刚度就不够,再安装在混凝土地面上,不知道怎么找平,能不能实现调整出导轨要求的平行度?。

网友:
做个框架

网友(2017-03-0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行程6m,跨度4m,感觉比你这个更难,不知道你现在找到什么办法没,不知可否分享一些相关资料和经验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铺钢板,或者槽钢,与等离子数控切割机安装类似,可以参考下,要调节水平的

您好,不知您说的这个方法有没有图片可以让我们直观的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