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250调速调向机构

楼主(2015-10-30):
哥今天高兴,把完整的调速调向机构贴给大家看看,
功能:实现固定比例的正反转调向且调速。即输出轴正转2圈后,反转2圈,正转速度与反转速度之比为1:1.5。
为什么叫黄金250呢?除了之前说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间隙齿的节园直径刚好是250,至于其他的,感兴趣的可以自推。加工起来唯一比较难点的,除了间隙齿反而是机座。

网友:
非常厉害,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做什么?严肃点!

网友:
@管理员 @老鹰 该加分啊

网友(点评):
虽然是纸上谈乒、没有用的设计,不过老鹰钞票多,加分无所谓。,

网友(点评):
老爷子又来唱衰了,你老唱虽唱,倒是唱点理由啊,对于讲道理的我都是比较欢迎的,但前提是你的道理必须是来源于实践。

楼主:
有对这个感兴趣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合作可以,但是指望我给你打工,拿点养狗费忽悠我,那是做梦。

楼主:
算了下冲击应力,用优质碳素钢,2倍安全系数,输入转速最高可达1400转/分,输出转速分别为正转1400x2x1.5,反转1400x2。说明,输入轴每转一圈,输出轴同时实现正转2圈,反转2圈。如能对首齿单独调质,牺牲首齿刚度,或对首齿做特殊处理,转速可进一步提高。
采用的动载荷计算公式,材料力学上有,就不列出来了。手算的。

网友:
有个动画就更好了,怎么运动的真的好难想想

网友:
厉害啊,而且看起来也比较复杂

网友A:
本来不打算掺和,看到LZ一直津津乐道于这个所谓的“黄金250”,忍不住提个醒。
给LZ看两张图,说两点。
第一,害怕伏枥大侠,有着丰富的设计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对事不对人,并非老是“唱衰”你。5年前,社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害怕伏枥大侠就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第二,抛开实用性和需求这些不讲,LZ的这个250并无创新性。下面这幅图是一本30年前的机械百科全书给出的手稿。看到这个机构,LZ做何感想,与你的250功能相同、原理相同,但结构简单很多。

个人意见,LZ的250既无实用性又无新颖性。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只是个专门定制的机构,你非要把它往实用新颖上靠,那是你的事。我不用伺服都说是那玩意不靠谱,万一出漏子,正转2圈变成转3圈,那是要砸缸的,所以才干脆机械刚性限位。

网友(点评):
这机构唯一的特色就是输入转动方向不变的情况下,输入轴转动一圈,输出轴正转2圈,反转2圈,记住输出轴的功能是在输入轴转动一圈的范围内实现的。你给这个机构还实现不了。

网友(点评):
第三,在说说成本,同性能下伺服多贵,用伺服我还不如用曲柄连杆机构,后者只是体积稍微大点,综合考虑才定制这么个变向变速机构。你们是动辄就用现成的~

网友(点评):
版主大人,严谨治学,让晚辈佩服,

网友(点评):
这东西,没必要和楼主辩论,学机械制造的应届生估计也能看出个一二三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打算掺和,看到LZ一直津津乐道于这个所谓的“黄金250”,忍不住提个醒。
给LZ看两张图,说两点。
第 ...

非常之赞同

网友:
新人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发的图也可以实现你的所谓的订制要求吧,早就存在,结构还很简单。正如害怕伏枥大侠所说‘何必折腾’,折腾也就算了,给一个早就存在的成熟的东西乱起名字,就不好了。言尽于此,好自为之。

网友(点评):
好好看看你那个机构能实现输入轴转向不变吗?你那个输出轴的正反转是靠输入轴的正反转来实现的。

网友:
得了吧,我发的图,你根本就没看懂。

网友:
得了吧,看来我发的图,你根本就没看懂。

网友(点评):
只看内部的话,我用的和你贴出来这个是一回事,你这个是用小齿倒方向,但看不到你的间隙齿就不知道你怎么倒。而我是用内齿来倒方向,并且把内齿和外齿和为一体了,用固定的节园比例来调速度,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点评):
你用小齿倒方向就和我之前说的第二种方案是一样的,我之所以没用这种方案,原因是这种方案在小齿处会产生额外的偏心矩,虽然不大,作为单独机构它不如第一种,第一种又没有增加难度,为什么不用第一种呢?

网友(点评):
还是先把我发的图看懂后,再来找我讨论吧。

网友(点评):
这样,你整个出来比比,功能达到输入轴转一圈,输出轴正转2圈后立即反转2圈。体积最小,外连机构时,用木质框架即可固定者胜出。我从学齿轮到整出这个机构也不到15天,你不会超过这个数吧,我等看你的。

网友(点评):
对了,输出轴扭力矩大家取一样的,50n.m

网友(点评):
还是那句话,先看懂了我发的图再说吧。搅来搅去,没意思。

网友(点评):
难道你是准备靠输出轴的定时上下运动来啮合不同的齿,从而达到变向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打算掺和,看到LZ一直津津乐道于这个所谓的“黄金250”,忍不住提个醒。
给LZ看两张图,说两点。
第 ...

能发个更清楚的图吗,这个图看不太清啊

网友B:
没有对与错,可靠、稳定、美观,成本是相对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打算掺和,看到LZ一直津津乐道于这个所谓的“黄金250”,忍不住提个醒。
给LZ看两张图,说两点。
第 ...

做了运动的模型,用屏幕录像做的,不是很连贯,不过齿的运动能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与错,可靠、稳定、美观,成本是相对而言!

你这样看,你说是偏心的轴好呢,还是同心的轴好呢?
最上面那个是电机,直接安装在最上面的话,怎个机构就太长了,所以我准备把它挖空,落到腰肚子位置。现在不算电机的总高是600,总宽也是直径600,够小了吧,装在汽车上都不是问题吧~
说实在的,就现在这个换向机构我还觉得它大了,我还想把它再压缩一倍的体积呢

网友(点评):
行星丝杠的回抽机构?

网友(点评):
yes,答对 了

楼主:
有个问题倒是想请教下,如图中的轴承如何密封?有没有自密封的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倒是想请教下,如图中的轴承如何密封?有没有自密封的轴承?

你这个是多大的轴承,应该有的.
可以到这个查询网站查查:http://c.zcwz.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运动的模型,用屏幕录像做的,不是很连贯,不过齿的运动能看得出来。

大侠发个共享盘链接吧  好多想学习的穷人下不起的捏

网友(点评):
10点威望都没?

网友:
能不能来个动态图,动画什么的,眼睛痛

网友(点评):
做了动画的啊,在19楼~,难道你看不到?

网友:
可以当个模形思路练练手玩玩,实际意义不大,高转速或者负载过大的情况下用齿轮啮合实现正反转,冲击太大,很容易发生断齿,而且冲击过大对轴承受力也不好,思路很有新意,但是只适合练习

网友(点评):
恩,本来这就是个二货,还不是一等品~

网友:
来来!
小弟我跟这个哥哥学习一下:
这是干什么用的?
黄色的是黄金做的?
黄金250是什么意思?
是黄金不值钱的意思吗?
画的这么详细的3d了,应该是实际应用了吧?
在什么场合应用?
这个不完全内齿轮加工的师傅是不是得骂人了?

网友(点评):
250,就是说你要仿制他就是250,因为他是专用的,用在别的地方不合适。画的详细就一定要实际应用吗?哥练手不行吗?实际做当然也可以。不完全内齿就加工不了,那些间隙齿难道都只停留在书本上?再说,很难加工吗?

网友:
谁能把我上面的回复删了?我发错了!

我这个二货怎么跑这来丢人现眼来了?

小弟给楼主添堵了啊!就当小弟我没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