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系统设计的可行吗?

楼主(2015-10-30):
如图所示的简易钻机,行走时其他部分不动作;钻机工作时不行走,回转马达与推进、支撑油缸工作。
 问题是:1.用YCY14-1B恒功率变量泵+多路阀组成的回路可行吗?
               2.工作时推进或支撑油缸的压力升高会不会导致钻杆回转速度降低,从而钻机很难达到高转速?
               3.如果出现上述问题该如何解决?

备注: 1.接到的任务要求是  最大扭矩3000nm,钻杆转速60-1200r/min,推进力60kN;
           2.四级电机22kw,减速机速比2.57 ,泵排量100ml/r ,马达排量45ml/r;
           3.用恒功率变量泵是为了实现低速时能够输出大扭矩;
           4.没有用带压力补偿的负载敏感变量泵+PVG阀方案,主要是因为降低成本。

补充内容 (2015-10-31 21:33):
谢谢社友们的指点和启发!使我对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由于推进与回转并联又是同时工作,推进压力是随回转压力变化的,在回转压力升高时需要停止推进,以免钻杆卡死(打算用压力继电器控制),现在问题是怎样防止空转?

网友A:
分两组,一组车上、另一组车下。

网友B:
你这个恒功率的泵肯定会有这种现象啊,轻载的时候泵是恒流量的。然后是恒功率,再者是恒压低流量。在恒功率这段的时候pq近乎是恒定的,压力大的话那么流量肯定会变小。还有推进和回转一起工作没有定压差阀的话就是一并联回路会有先后动作不同步的现象。支撑的话反正有液压锁不影响,建议在每一路阀上面加二次溢流阀来保证系统。还有那两组节流我建议去掉,多路阀使用摩擦定位实现节流功能降低成本。想到的就这么多,可能不对请各路大神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 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组,一组车上、另一组车下。

大侠,多路阀分两块吗,能详细指点下吗?

网友(点评):
多路阀可以分解成两整块,还得多进出油加溢流阀和油路固定板而己。

网友D:
就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恒功率的泵肯定会有这种现象啊,轻载的时候泵是恒流量的。然后是恒功率,再者是恒压低流量。在恒功率 ...

你好多谢指教,补充一下     支撑到位后阀换到中位;只需要回转与推进同时工作,推进的时候压力升高会影响回转速度。对二次调整不了解,回头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电机?

嗯,一个电机带一台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恒功率的泵肯定会有这种现象啊,轻载的时候泵是恒流量的。然后是恒功率,再者是恒压低流量。在恒功率 ...

你好,在推进上加定值减压阀,考虑了一下觉得可行;这样就不会影响回转速度了,通过设定定值减压阀的压力来实现60kn的推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多路阀分两块吗,能详细指点下吗?

你好,回转和推进需要同时工作,两者并联;两溢流阀,油会不会通过压力设定较低的跑掉了呢?推进的压力设的高时影响回转速度;推进压力设的低,超过这压力回转的油就跑掉了呀?也许我没理解    大侠求解释

网友(点评):
两路换向阀中增设截止阀。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回转和推进需要同时工作,两者并联;两溢流阀,油会不会通过压力设定较低的跑掉了呢?推进的压力设 ...

大侠,推进与回转并联同时工作,需要边回转边推进,加截止阀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恒功率的泵肯定会有这种现象啊,轻载的时候泵是恒流量的。然后是恒功率,再者是恒压低流量。在恒功率 ...

你好,定值减压阀的设定压力不能低于回转的压力,否则定值减压阀不打开,会停止推进。另外为了能正常缩回,需要在定值减压阀旁并一个单向阀(去掉单向调速阀)。   大侠怎么看

网友E:
好像不行,请问泵如何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定值减压阀的设定压力不能低于回转的压力,否则定值减压阀不打开,会停止推进。另外为了能正常缩回 ...

好像扯淡远了。两并联回路,你算过流量吗?会不会存在泵流量饱和,再者定差减压阀是前置在换节阀之前的使流量和负载无关实现自动分配的你的阀块能实现吗?你要是考虑买咱公司的阀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咱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行,请问泵如何变量?

恒功率泵,根据压力变化自动变量

网友(点评):
你好,恒功率变量泵压力低时以最大流量输出,压力高于设定值后进入恒功率阶段,随压力升高流量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扯淡远了。两并联回路,你算过流量吗?会不会存在泵流量饱和,再者定差减压阀是前置在换节阀之前的使 ...

你好,流量和负载无关能实现自动分配的阀之前用过丹佛斯的,结构复杂成本高,这系统想做的简单、实用些......

网友(点评):
流量算过了,够用;推进速度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回转和推进需要同时工作,两者并联;两溢流阀,油会不会通过压力设定较低的跑掉了呢?推进的压力设 ...

呵呵,我又把问题扯到多路阀上面去了。我觉得你目前的方案还是可行的,不过那些节流阀怎么都是出口节流,控制负负载吗?我们多路阀是通过梭阀来选出最高压力反馈到泵的,所以不会有你说的,油跑掉了。

网友(点评):
进口节油压力能量损失大些,方便传份样本吗?我邮箱877363081@qq.com。 谢谢

网友(点评):
上布雷维尼流体动力官网上下载就可以了,这个文件太大不好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功率泵,根据压力变化自动变量

”压力高于设定值“的压力从哪里取?压力高,流量减小是不是流量就不够用了呢?

网友(点评):
压力是随负载变化的;随压力升高进入恒功率阶段后泵提供的流量刚好满足系统需要;自己网上找一下McY14-1B轴向柱塞泵的的资料看看吧,不同厂家控制方式不同,这个是近似恒功率的。

网友(2019-08-13):
发帖赚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