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套圈表面的磁粉探伤

楼主(2015-10-30):
大家好,我们最近准备一个项目,就是轴承套圈的磁粉表面探伤,月检查数量为10件,套圈的尺寸为50--100mm!

想问问用什么设备好,求推荐!谢谢!

网友:
有专门做NDT的公司。

网友:
着色探伤呢

楼主:
不行就是那种固定的磁粉探伤设备,大型的适合工厂批量生产的。

网友:
涡流探伤、超声波检测等无损检测手段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通道式射线检测吧,如果零件不超规格,是可以达到月十万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