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MD ALM197报警,如何解决?

楼主(2015-10-30):
加工过程中,频繁出现如下报警,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
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你IO模块供电回路有问题。
就是一瞬间给IO模块的24V掉电了,多半是外围短路导致。
先统计故障发生时机床的位置,当前执行的动作是否有规律,以缩小排查范围,主要查会来回移动的电缆,信号线。

网友A:
是io模块24V供电出问题。看看大1A保险有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o模块24V供电出问题。看看大1A保险有没损坏。

是大1A的保险烧了,不过是偶发的,还没找出烧保险的原因。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你把操作后板打开吹吹里面。估计铁渣什么的。如2楼大婶所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