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的铝板焊接,工人总是焊不好

楼主(2015-10-30):
我们是钣金厂,最近接了批样品,是1.0铝板单面拉丝,铝盒子,就是简单的切四个角,四边折边,然后这四个边要满焊,怎么才能焊好啊?也许我们的焊接设备不适合,工人老焊不好。

谢谢。

网友:
用交直流氩弧焊机交流电焊接

网友:
铝板焊接还是很少见,学习学习。

网友:
再不行就上激光焊。。。。。铝板氧化严重所以很难焊接的。

网友:
铝板很难焊的

网友:
以前的车间也试过
氩弧焊基本就只能是点焊
难度蛮高的

楼主:
主要是厚度太薄了,1.0的铝板!!

网友:
试下用冷焊  厂里工人用过0.5MM的板满焊 焊的很漂亮

网友:
氩弧交流,不适应直流!!!

网友:
cmt 工艺,氩弧焊都可以

网友:
1 钨极氩弧焊焊接,采用交流,99.999%氩气最好。
2 注意焊接周围要打磨去氧化皮,不能用打磨片(含水玻璃,带水分),要用尼龙片打磨。
3 拼接后,不能有缝隙,铝焊是靠渗透的。有缝隙背面成型差,而且焊缝会不均匀。
4 焊接环境最好能控制湿度小于60%,温度大于18摄氏度。
前面3点一定要保证,后面就尽力保证吧,呵呵

网友:
上一个进口高端焊机吧,焊机焊丝自动提起灭弧然后再起弧焊接。

网友:
铝焊德国和美国的MT焊机十多万一台,焊机效果好,可以自动焊和手工焊

网友:
这样的薄板,而且还是铝的,很难焊接的!

网友:
采用直缝焊接专机装夹工件,电源采用直流电源反极性

网友:
楼主的这些零件虽然小,但是焊接起来还是有难度的,首先是不知道这个铝合金的牌号,其次,主要的难度还是焊接太薄,只有1mm,这样的结果就是工件的热容量非常小,焊接后的变形会比较大,要么是使用非常精密的焊接方法,如激光,电子束等等,要么就是使用工装夹具,这样才能够保证焊接的均一性与稳定性,再就是零件焊前的状态一定要清理干净,铝合金对这个非常的敏感。如有需要我乐意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