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计算其相对位置的跳动度有公式吗

楼主(2015-10-30):
请教高手,对于轴类零件,是否有相应的公式,大致的计算其相对位置的跳动度。
一根轴的跳动度应该和它的轴径大小,以及千分表测量点,V型支撑架的2点相关。是否有相应的参考值或计算公式。

网友:
参考圆跳动公差数系主参数。然后选公差等级查标准即可。

楼主:
我查了,不过不合适我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做的都是小电机的轴,轴径很下呀,跳动一般在0.03左右。

楼主:
我主要针对的是这一类型的跳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