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型角接触球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5-10-31):
减速器壳体深孔内安装分离型的角接触球轴承,轴承内径5mm,内外圈分离,安装时很费劲,工人让我们指导,在这儿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分开安装啊。

网友:
搞个工装就可以了吧!

网友:
按楼主无头无脑,不明不白的叙述,应该是轴承外圈的安装。
小规格轴承外圈而安装于深孔,做一个有台阶的芯棒就可以。芯棒外径比轴承外径略小,台阶外径配合轴承外圈内孔,台阶端面抵住轴承外圈端面。芯棒看减速机具体结构,可以拉或者推,让它可以平稳进入深孔。
好奇的是这个轴承如果要检修,设计者是怎么考虑取出的。

网友(点评):
台阶断面开几条槽或打孔

网友:
4楼说的方法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