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操作阀用什么材质做的?

楼主(2015-10-31):
请教高手高压操作阀用什么材质做的?

网友:
论坛里肯定没人知道的,你自己查手册去。呵呵~~

网友:
铜,不锈钢

网友:
楼主先把材料清单发出来,

网友:
多高的压力?流量?冲击压还是持续压?把工况说明白了,再根据材料强度计算选择材料。
一般压力在60MPa以下的普通钢材即可,60MPa以上的就该用高强度材料了。当然,如果你的结构设计的余量很充足,什么材料都行。

网友:
铸钢,锻钢都有。压力大的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