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国外力学教材也会遇到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5-10-31):
在看时代教育的翻译版静力学,如图,有一个例题,图2,这究竟是通过什么分析啊,不会是通过图中力作用线的大概指向来判断是60度还是120度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请看基础题之2-9,如图3,从图中能看出与Y轴的夹角,即β角是钝角还是锐角吗?答案在图4.百思不得其解,恳请大侠援手!

楼主:
难道是我想多了,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A:
根据投影所在的象限判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投影所在的象限判定的

题F2-9,能从图中看出来投影落在哪个象限吗,大侠能否详说

楼主:
从F2-9的图中来看,感觉上投影更像是落在Y轴正向这边呢,但空间想象力如果不准时,有没有什么依据去准确分析的?

楼主:
由于平面表达立体感觉时,角度有变形的局限性,光凭感觉好像不行。这里面有没有其他依据呢?只能通过图示的准确绘制的来判断是钝角还是锐角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F2-9的图中来看,感觉上投影更像是落在Y轴正向这边呢,但空间想象力如果不准时,有没有什么依据去准确分析 ...

2-9 图不也有投影吗?不都在x 和y 负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 图不也有投影吗?不都在x 和y 负方向?

嗯。。我真是粗线条该打哈。刚才仔细看了下,原来忽视了图中拉向各轴的直线。。谢谢大侠提醒,也向前面的fwsc道歉和谢谢

网友C:
个人感觉  应该是翻译的原因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  应该是翻译的原因造成的吧

不是翻译的问题。是我粗心大意没有仔细看图,没有注意到关键的部分

网友:
三楼七楼正解,楼主也明白了!沟通和交流是有益的!

网友:
没看清楚吧

网友:
注意翻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