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红圈中的冬冬是什么的?

楼主(2015-10-31):
图中红圈中的冬冬是什么的?起什么作用?工作原理?

网友:
从结构来看,似乎是一个气缸,你拍的这个是样品还是工作中的设备?

网友(点评):
工作中的设备,似乎是配重?

网友:
应该是电缸

网友:
绝对不是配重

网友:
是不是吸能的装置

网友:
屁股后面还有没拍出来的吗?会不会这个机械手是重型的,为了保险,加的辅助装置。

网友A:
平衡弹簧,用来降低电机负载的

网友:
肯定不是配重··弄这么个造型配重,除非设计者脑袋有坑

网友:
阻尼缸,跟配重一个作用,减少静止时候电机受到的扭矩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阻尼缸,起平顺的作用

网友:
气液阻尼缸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驱动气缸通过封闭的油缸的阻尼调节作用获得平稳地运动。这类产品主要应用于机床和机械切削加工中的恒定进给装置。市面生产的气液阻尼缸主要有整体串联式和分体式两种。其中整体式运动形式分为快进—慢进—快退,和慢进—快退。分体式运动形式分为慢进—快退,快进—慢退,慢进—慢退和快慢进组合。用户根据不同需要在订货时加以说明。

   分体式气液阻尼缸由气油缸,控制阀和气液转换器组成 。气油缸前端经控制阀(有节流阀和二位二通控制阀合成功能)与气液转换器油口连接。当气油缸后腔通气时,控制阀开启,实现快进,当活塞上的磁环接近磁性开关时,触发信号使控制阀关闭,节流阀起阻尼作用实现慢进,当气液转换器上口进气时,缸快速退回。 此缸能实现在任意位置上的快进—慢进—快退组合功能。

  气液阻尼缸之安装尺寸参阅SC标准气缸(SC气缸网页上有标注)。整体串联式长度约为标准缸的2倍。

型号编注:ZNG     63 ×  120 — 60 — S

            ▼      ▼     ▼    ▼    ▼

        华灵气液阻尼缸 缸径    行程  慢进行程  带磁环

                           (全程慢进时不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弹簧,用来降低电机负载的

我也觉得像是平衡弹簧,减少机械臂伸直时的重力矩。

网友:
平衡气缸,阻尼运动前冲,维持手臂位置避免电机长时间制动,还能吸收冲击。

网友:
kuka就叫这个counter balance,那个13分钟的视频有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平衡弹簧

网友:
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2015-12-25):
机器人的平衡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