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技术要求、公差、行位公差、粗糙度等怎么学?求助

楼主(2015-10-31):
刚学CAD 跪求  技术要求 公差 行位公差 粗糙度 怎么学?急需大侠帮忙!

网友A:
看看互换性测量

网友B:
如果问技术要求、公差、形位公差和粗糙度在CAD里如何表达,是一个问题。
单就技术要求、公差、形位公差和粗糙度的学习,和CAD没有关系。不用CAD,你就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问技术要求、公差、形位公差和粗糙度在CAD里如何表达,是一个问题。
单就技术要求、公差、形位公差和粗 ...

谢谢大侠回复    小弟只是想问问怎么学快 。  画图我画不好这些。 。。

网友(点评):
抢 偷 仿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互换性测量

互换性测试?  可以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

等于白说。 。。

网友:
翻教材,查国标,看图纸。

网友:
互换性测量也不知道啊?我也晕了

网友:
公司里面的经验比较重要,多少年的实践,实在不行照葫芦画瓢,直接抄再让总工看看,然后去车间问问各种仪器加工精度,

网友:
纸上学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网友:
多看多花时间画

网友:
有一本书叫《互换性与技术测量》,里面有各种几何精度定义,还有怎么在图中标注,里面引用的国标也很重要。至于精度怎么就要看实际加工的经验了。先理解基本概念,在看看实际图纸。至于CAD,那是设计,你这是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