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踏实实做机床,主轴打刀时的伸长量

楼主(2015-10-31):
针对前几日主轴运行时温升等,导致的主轴端面下移的数据。又做了主轴打刀松刀时的主轴端面伸缩量的测试,以下实验的数据,各位大侠指点指点,本人对主轴一窍不通。抛砖引玉啊,,,,,,,请多指导。。。。。。

网友:
跳动一般都是静止状态下测的,旋转状态下测的是动平衡。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测量的主轴静止状态下,打刀时的主轴端面向下移动的伸缩量。表达可能不是很清楚,,,,勿喷

网友(点评):
那还要标注是几倍径情况下的跳动。

网友(点评):
大家可能理解错了,我这里不是测量的跳动,是主轴静止状态下,主轴断面打刀时的向下伸缩量,表格中有表示不到位的地方请理解。

网友:
跳动一般都是静止状态下测的,旋转状态下测的是动平衡。看看书

网友(点评):
我表达的不清楚

网友:
静止状态下怎么不,测跳动呢?

网友(点评):
???,不理解,我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你仔细看看

楼主:
大家可能理解错了,我这里不是测量的跳刀,是主轴静止状态下,主轴断面打刀时的向下伸缩量,表格中有表示不到位的地方请理解。

网友A:
打刀时主轴下移较少的可能是浮动打刀结构

网友(点评):
截个图,详细说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刀时主轴下移较少的可能是浮动打刀结构

普通打刀结构上千公斤的力矩是作用在主轴座和轴承上的,所以主轴会向下移动。而浮动打刀结构力矩是作用在主轴自身上的,所以主轴只有少量下移。

网友:
我之前也测过类似的数据,台湾产的BT50主轴。有浮动打刀机构的都在0.01mm以下,普通打刀的0.02mm左右。

网友(2015-12-02):
打刀时主轴伸缩小应该带浮动反扣,BT50主轴多数都有接口,BT40的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