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普通车床加工带锥度的管螺纹?

楼主(2015-10-31):
如何用普通车床加工带锥度的管螺纹,靠模车床是否可以?有哪位大侠做个这方面的设备?可否交流一下方案

网友A:
我们这儿原来是用“管螺纹车床”车的。

网友:
呵呵 我怎么感觉普车的手艺都快失传了,右手控制小溜板就可以。

网友:
要求不高的一般的机床都行,得看师傅的水平了。专业一点的管螺纹车床,不行就上数控就是了

网友:
凑合着能用!但是肯定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儿原来是用“管螺纹车床”车的。

管螺纹车床也可以加工锥螺纹吗    什么原理知道吗 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2016-02-01):
偶尔单件的话,拿出去找个数控车,精度要求不高,找个老车工,拨小刀架,就差不多能拨出来。
经常要车的话,做个工装。就是一个斜面。边车边退而已。跟车普通螺纹差不多,自己百度找找图纸。

网友:
扳个角度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