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顶加工问题

楼主(2015-10-31):
双顶着加工,卡盘上锥度轴是现车的,没有二次装加。尾坐螺丝不松,紧尾坐桶的手柄也紧了。加工出来的轴跳动0.06mm,超公差了。求教怎么解决?加工的转子是不会颤的。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A:
主轴端的顶尖装卡盘上的吗,车好就没拆过?

网友A:
尾座端用的是活顶尖还是死顶尖?工件长径比多少?

网友B:
车削时工件会升温,长度会伸长,车床尾座固定死的,工件会被顶弯。外圆磨的尾座是弹簧的,能补偿工件因温升而产生的轴伸。这是磨床与车床的显著不同之一。
这是书上说的哈,楼主的问题也许与这有关,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座端用的是活顶尖还是死顶尖?工件长径比多少?

活顶尖,之前加工没有事。而且活顶尖也是质量好的。大师你说的工件长径比是什么啊?我不懂。求教

网友(点评):
你能确定主轴端的顶尖跳动是好的吗?尾座端的顶尖呢?如果这两项是好的,那基本是你的工件变形了,如果是尾座偏了,会有锥度,但圆跳动不会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削时工件会升温,长度会伸长,车床尾座固定死的,工件会被顶弯。外圆磨的尾座是弹簧的,能补偿工件因温升 ...

我加工的是转子,没有你说的这么历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活顶尖,之前加工没有事。而且活顶尖也是质量好的。大师你说的工件长径比是什么啊?我不懂。求教

长径是长度与直径的比值,轴类加工时容易变形,长径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你要把你的详细的情况说清楚,不然别人也无法判断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楼主:
活顶尖,之前加工没有事。而且活顶尖也是质量好的。大师你说的工件长径比是什么啊?我不懂。求教

真心的感谢你师傅,能够确定卡盘上的顶尖是好的,用千分表测了0.015mm没有事,后尾坐上的也用表测了没有问题,一点也不跳。就是加工完工件跳五六丝。
不会顶变形,也不是加工量的事,一共1.4mm。分两刀加工也跳。就是找不到原因了,实在不行就用死顶尖,但是中心孔还有用,就怕给砚了,给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端的顶尖装卡盘上的吗,车好就没拆过?

现车的,没有动过,我知道这个情况,而且还有个台阶卡在卡盘外,以免后尾坐顶劲过大,把卡盘上现车的顶尖给顶窜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车的,没有动过,我知道这个情况,而且还有个台阶卡在卡盘外,以免后尾坐顶劲过大,把卡盘上现车的顶尖 ...

如果顶尖没有问题那就只有工件变形和中心孔缺陷两种可能了,中心孔不圆的可能性一般也比较小,工件变形的影响因素就很多了,刀具参数,工件刚性,切削参数都有关系,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径是长度与直径的比值,轴类加工时容易变形,长径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你要把你的详细的情况说清楚,不 ...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1729888352\Image\C2C\FXY60`$G3@`RW}(GIDAO6ZA.png凑合着看吧大师

网友A:
长径比满打满算也就10:1,基本不存在刚性的问题,主要看你的刀具和切削参数了,
中间部分应该是锡钢或是硅钢吧,材料也不存在什么困难,电机转子批量应该也蛮大,工艺上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最好发一张刀具的照片上来,还有切削参数

网友C:
尾座顶尖对卡盘顶尖有跳动吗?

网友:
类似的工件我们也做过。我猜想你这工件上应该有没加工过的毛坯面,是吧?

楼主:
是有毛坯面,但不影响。毛坯面是规整的,不是切削的时候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座顶尖对卡盘顶尖有跳动吗?

没有,打表测量了,而且是主轴转起来测量的。没有事。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我猜是不是与:中心孔;刀具角度,吃刀深度与走刀量;转速(比如工件不是完全对称,转速过高,离心力过大,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径比满打满算也就10:1,基本不存在刚性的问题,主要看你的刀具和切削参数了,
中间部分应该是锡钢或是硅 ...

没错是硅钢的,主轴转数250转,走刀速度为0.2.  刀是尖刀,准确度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是3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我猜是不是与:中心孔;刀具角度,吃刀深度与走刀量;转速(比如工件不是完全对称,转速过高 ...

你说的这些因素,只有刀具角度和走刀速度可能有关,其它的都排除了没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错是硅钢的,主轴转数250转,走刀速度为0.2.  刀是尖刀,准确度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是30度的。

吃刀量就1.5mm

网友(点评):
先检查工件中心孔合不合格,自制顶针和买来的活顶针合不合格。比如,顶针顶在工件中心孔里的小端处了, 一吃刀,工件就跑了。中心孔锥度大于60,顶针锥度小于60,而且是差的很多。活就不好干了。

网友:
有点想不明白这个产品怎么会出问题,楼主再自己琢磨一下吧,哆嗦一句:楼主看来是初学的,找点刀具、工艺方面的书看看,你前面说的30度尖刀不是关键,这这个产品也不应该用这样的刀,对切削力影响最大的几个因素是:刀尖R,前角,主偏角,你这个产品正常来说用最普遍最便宜的刀也不应该会有什么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