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弹簧钢做弩的弹片吗?

楼主(2015-11-01):
刚看到一个关于弩的帖子。想到,为什么不用弹簧钢做弩的弹片,弹簧钢应该比竹片什么的弹力要大吧。但似乎这么做的不多,想必有原因的。所以,问一下,弹簧钢做弩的弹簧片是否有价值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画画图,然后画出弓片的在松紧的两个位置,再将这两位置图发上来讨论。

网友:
有很多弩是用弹簧钢做弹片的。
有很多还有复杂的滑轮机构。
卖给外国人,给外商展示的展厅里就品种很多。
国内不让卖。所以,你不多见。

网友:
这个管制用具你不发最好。

网友(点评):
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从机械、材料的角度考虑。没打算做

网友:
大家误会了 楼主其实想做个1:15的模型。

网友:
你没见过专业的弩吧?现在哪还有用竹片做弩的?都用玻纤或碳纤了。

网友:
有人发现钢板与竹木、玻碳这类材料相比同样磅数(拉力),回弹速度太低。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重弩可能用钢片配绞盘,箭速可能赶不上现在手拉弩采用前面这类材料的箭速。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弹性-重量比值之类的参数可以表征这类性能吧。再深就不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