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门的,问几个很弱智的问题,哈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5-11-01):
1,图中的基准A和B式根据什么选的,基准一定得是这两个地方吗,可以选别的吗,如果我自己画图的话要怎样选择
2,孔50的公差带g和公差等级6是怎样选择的,为什么不是别的公差带或别的等级
3,两孔之间的距离20为什么没有误差,而有的孔之间却有误差,比如下图中距离35就有上下偏差,所以有没有偏差根据什么确定,偏差大小怎样确定

网友A:
这形位公差标的,真业余。
这图毛病太多。基本上要说全,得写个100字以上了。

网友(点评):
这图的标注没问题,平行度这里不规范而已,但没错

网友(点评):
他已经有了一个基准A为什么不用对称度?

网友(点评):
那4个孔的位置度是这么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形位公差标的,真业余。
这图毛病太多。基本上要说全,得写个100字以上了。

那就麻烦你占用你一点时间,帮我说说,我是真的不懂,很疑惑,想学习学习

网友B:
1. 基轴制,基孔制

2. 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

你学校里肯定学过一门课,叫做机械制图,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机械制图》,下册是《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把下册找出来,把上面5个名词找到,你所有的疑惑都会得到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基轴制,基孔制

2. 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

谢谢你的回答,我知道慢慢看肯定会找到答案的,但由于条件时间有限,我想针对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快速的解答

网友(点评):
1.所谓基准就是某个尺寸(或平面)很重要,先把这个尺寸加工出来,以这个尺寸为基准加工其它尺寸。 2.公差带和公差等级一般都是查表得来的,你好好看一下书就知道了。 3.公差也是重要的尺寸标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知道慢慢看肯定会找到答案的,但由于条件时间有限,我想针对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快速的解答 ...

很遗憾,这东西是三句两句讲不清的,就算我们在这里讲,也完全没有书上来的详细,所以,最好的办法,自己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遗憾,这东西是三句两句讲不清的,就算我们在这里讲,也完全没有书上来的详细,所以,最好的办法,自己 ...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其实楼主自己都把问题讲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关于基准的选择,第二个就是轴孔配合及相应的公差带和公差等级选择。现在网络资源这么丰富,弄清楚这几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吧,让论坛给你解答这些问题还不如自己寻找答案来的深刻,详细。第三个问题,去查一下GB/T1804-2000.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D:
基准的选择和公差等级的选择的话一般都是根据装配基准来确定的,有些没有配合要求就不用标注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自己都把问题讲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关于基准的选择,第二个就是轴孔配合及相应的公差带和公差等级选 ...

我就是之前在网上找过相关的资料,但都是笼统的,没有针对性,所以我才拍了这张图,想根据这张图具体的听一听是怎样选择的,然后和理论结合起来自己再好好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的选择和公差等级的选择的话一般都是根据装配基准来确定的,有些没有配合要求就不用标注公差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两个字现在很少见了哈,同时提醒楼主一句,你有加分的权利,

网友E:
第一问题其实很简单,所谓的基准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条件,所有的的要求都是按照这个条件来定的,就像这里的基准A ,就是端面必须垂直于A这个条件。第二个问题还真不好说,简而言之,这个东西就是根据实际清康而定的,要看这个零件用在什么地方,起什么作用,跟这个才能过去定他的公差、、第三个问题,这个和第二个问题差不多,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像这个图例的20没有公差,是因为这两个孔都是螺栓孔,精度用不着那么高,所以用不着公差,而35有公差,也是因为这里有和别的零件配合,才会有公差;

网友(点评):
偏差大小也是要根据零件的用途,材质,以及各种情况来定的。

网友F:
误差是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值,公差是实际参数值的允许变动范围。纠正一下

网友:
显然,楼主连公差和误差都还没有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问题其实很简单,所谓的基准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条件,所有的的要求都是按照这个条件来定的,就像这里的基 ...

很感谢,感觉你回答的最符合我提问的初衷,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也知道选择了基准A的作用,我的意思是非得选这个面为基准吗,可不可以选别的面作为基准

网友(点评):
零件的基准选择是以加工工艺为准,他如果是车出来的,那就要以外圆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误差是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值,公差是实际参数值的允许变动范围。纠正一下

谢谢,写的急就没注意到这么细致

网友G:
两个基准面其实都是工作面,而且要求精确,底平面要求垂直度0.03是需要用那个面固定到某个零件上,销钉用于定方向。

网友:
至于各位所言的错误什么的则因为看的错图太多了所以就不敏感了,只要结构无问题能加工就OK了,我们工厂是做零件加工的,客户来图经常性的有些小毛病,见怪不怪了了。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大侠一下, 你所说的2个基准面都是工作面,2个面怎么同时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基准面其实都是工作面,而且要求精确,底平面要求垂直度0.03是需要用那个面固定到某个零件上,销钉用于 ...

网友:
细究的话,这张图的标注确实有点问题:四个位标了位置度,却没有理论正确尺寸;两个平面如果没有对称要求,这样标平行度也可以,但是平等度0.02的话就不用标了,两平面间的尺寸公差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这东西学过公差都该知道吧

网友:
感觉用三维的出二维的图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H:
其实你这个问题说简单点就是:你要理解怎么用。
如果你理解了如何用,有什么要求,才能理解这些东西为什么那样要求。
你不用感觉很慌,怎么这么多东西都看不明白或者别的什么的,你只需要了解了这个零件的设计要求再加上一些基础知识就可以很快搞明白。
比如你不清楚他的基准为什么那么选,这跟零件怎么用有关。从图上推测,应该是外圆和一个内孔配合使用,内部的槽可能要起到定位的作用。配合面加工要求高,也是设计的基准。
比如你不理解公差等级的选择。你可以去看看对应的内孔公差等级是多少,翻翻设计手册里面,他们配合的间隙和使用要求和哪些公差等级要求比较符合。
至于图纸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你这个问题说简单点就是:你要理解怎么用。
如果你理解了如何用,有什么要求,才能理解这些东西为什么 ...

非常感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基础很欠缺,应该加把劲儿了

网友:
4个沉孔没有公差,因为它们没有精度要求,只用一个位置度控制不要偏太多就可以了,位置度图上还少画了基准。
3mm销孔图上缺少公差,这孔是配作的?
50mm6级精度有待商榷,如果允许,能尽量精度低就尽量低,尽量789里靠。
两个槽侧面标注行为公差,一般需要对称度控制两侧面偏心,当然如果实际零件工作中没这个必要就可以不标,不过如果不标偏心最大可以差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