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中老是滑档

楼主(2015-11-01):
现在做一 台广数系统的沈阳机床出的CAK5085ni床子,加工中老是滑档,一 个工件做不到一 半就滑档了,一 切得重新开始,有时候重新开始又滑档了,真是郁闷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从那里修。

网友:
把挡把固定好了。我前两天就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还把刀卡蹦了

网友:
用铁丝,木板固定

网友:
挡位定位一般在手柄位置或是拨叉位置,结构一般是用弹簧顶紧钢球,钢球有定位孔在装配中加工。出现脱挡,
可能是弹簧的顶紧力不足,也可能是装配工人,划出的孔太浅了。

网友(点评):
支持高手,一看就是同行。

网友:
齿轮磨损了,把床头箱拆了看看就知道

网友:
说说床子,跟具体情况

楼主:
广数系统的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出的CAK5085ni,直径500,长度850。

楼主:
床子是自动换档的。

楼主:
床子是自动换档的。当用M41,S50M3换到M42,S500M3的时候,就不工作了,系统提示换档时间过长。老是这样不能工作了,一 启动就又这样。

网友:
液压换挡的情况就不好说了。拔叉和齿轮、液压系统都有可能,需要维修人员在场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查找故障。比如,挡位挂的太浅,挡位会非常快的掉下来,液压问题,挡位会慢慢的掉下来。还有可能是泄漏,问题有很多种可能性。

楼主(2015-12-16):
没有高手指导,本人只有自己探索了呀。

网友:
CAK5085N用的的是电子离合器,相互配合实现四档调速。可以拆开主轴箱盖板,在电箱内关闭油泵的情况下换档观察,离合器左右各一个,上面有四个接近开关。换到那个档位时接近开关会亮。换不到位不亮。然后系统就报警了。离合器故障或中间的轴承故障造成的,具体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