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铁板上加工方型槽,工艺和刀具请教

楼主(2015-11-01):
在12mm厚的Q235铁板上加工一个100*200的方型槽,目前是用火焰切割后用立铣刀粗铣后再精铣,粗精均用合金立铣刀,逆铣,但是火焰切割后的表面非常废刀,加工不了几块就磨损严重。

请教怎样安排工艺合理,或可以选择其它的刀具?

网友(点评):
试过,高速钢更用不住

网友:
用刀片式的立铣刀开粗吧。

网友(点评):
正想试试,刀杆价格挺贵

网友:
多少量?尺寸要求?粗糙度?

网友(点评):
单边3毫米,要求侧面必须加工(亮面)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孔用不着火切。

网友(点评):
不火切 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你这工件是不是火切后再用铣刀铣呀。如果你划好加工线,再一角开始铣按线走一周不就可以一次加工出来。干活要多动脑子!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不用火焰切割?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没有设备

网友:
其实不用,水旱切割,直接干就完了呗,脱裤子放屁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是说,不用水旱,直接加工

网友(点评):
不切割,直接上cnc 选择怎么的刀具和加工参数,谢谢

网友(点评):
圆鼻刀,直接开

网友(点评):
转速和进给给到多少,每次下沉多少,我算下时间谢谢

网友:
用线切割或者用水刀。

网友:
醉了,自由公差还粗精铣

网友(点评):
要求加工

网友:
如果可以话,去做回火处理就不硬了。没条件,就可以这样弄,去掉火焰切割,直接cnc铣。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磁铁吸盘,否则容易断刀。下刀点用钻头钻开。

12毫米铣刀,3000转尽给200

如果没有吸盘,可以在四周打四个孔,底板攻丝,用螺丝预先锁紧,再铣中间。

网友(点评):
应该会断刀吧

网友A:
需要联系我QQ724868286

网友(点评):
这个我看了都怕

网友:
你火焰切割后相当于表面淬火了啊,硬度会上升当然废刀了。
直接铣可以吗?槽尺寸不大,跑起来应该很快!

网友:
火焰切割后请去回火,要不玩不起来,刀具费够你一壶

网友(点评):
q235 材质有必要回火??

网友:
转速和进给给到多少,每次下沉多少,我算下时间谢谢

预钻孔,s5000   1mm  f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联系我QQ724868286

这个是传说中的玉米铣吧?价格应该不菲吧

网友:
不想线割,水割,那就不要用火焰开初,又不厚 直接整板上机床加工

网友:
激光切割加氮气保护,再精加工

网友:
激光下料机可以一步到位

网友:
方孔无公差,激光割切割可以搞定,线割也行,如果上立加的话不要用火焰割底孔,直接浅孔钻钻出底孔,走轮廓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