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阻尼结构讨论 希望大家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5-11-01):
图中 红色部分为金属外壳 绿色 黄色为塑料制品 在里面灌有阻尼脂 旋转摩擦产生阻力 黑色为密封圈 密封圈上面是一个金属片, 阻力大小的控制由灌油机器 出油量的多少来控制 。本阻尼的阻力值的大小可调节为1--5NM

大家有没有好的其他的结构  双向旋转的 有没有好的结构能从侧面靠顶丝调节的 因为阻尼是放在轴套里面 偏轴带动黄色的部分转动 金属外壳与轴套过盈配合 阻尼的上下为轴承 ,有没有办法在轴套侧面打个孔 从而侧面调节阻力的大小

希望大家的讨论与赐教。

网友A:
干什么用的?液力耦合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的?液力耦合器行不行?

小区公园的健身器械 转盘那个 减小旋转惯性的 没那么负责  内部可控 外部可调 最好了

网友:
大哥,初来咋到,给个三维图来看看呗

网友B:
楼主描述的很清楚,小弟也在为一个滚轴增大阻尼做思考,同样是想侧面调节阻尼,暂时也没找到,所以用刹车的形式在做,哪天你找到了还麻烦跟我说声,谢谢!

楼主:
想不出来 就换结构吧 想改磁阻尼  成本又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描述的很清楚,小弟也在为一个滚轴增大阻尼做思考,同样是想侧面调节阻尼,暂时也没找到,所以用刹车的 ...

想不出来 就换结构吧 想改磁阻尼  成本又加大了

网友:
有的东西,不能太简化,不能老想着省钱,可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