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砂轮磨削问题

楼主(2015-11-01):
请教各位 1000#CBN砂轮磨削螺纹 表面发黑 烧伤严重。加工材料9CrSi 硬度65 磨深0.1  冷却 欧德磨削油 300 砂轮转速3000 速度200麻烦各位帮我分析下

网友:
GOOD NEWS

网友(点评):
灌水也该有个基本水平吧!

网友:
转速好低    我们的CBN砂轮转速7000rpm

网友(点评):
1、CBN砂轮转速7000rpm 算高吗? 2、CBN砂轮转速7000rpm 太高了吧!

网友:
CBN砂轮磨削工具钢烧伤,发黑原因就这几个:
1,冷却不足
2,进给过快
3,砂轮线速度低(不是转速)
4,砂轮磨损堵塞,未休整好,
从这几个方面找原因吧~~~

网友:
砂轮的粒度,粘结剂,冷却、砂轮材料、工件材料、切削参数都的考虑啊

网友:
可以考虑低温无应力夹具,可对被加工零件持续降温,保持在零度以下

网友:
你是在磨砂轮轴嘛?

网友A(2017-08-02):
烧伤。调整方向1,冷却,2,砂轮硬度调软,3,粒度在保证粗糙度前提下用粗粒度,4,降转速

网友:
瞬间冷却不到位,砂轮孔堵塞。

网友(2018-12-15):
引用 网友A:
烧伤。调整方向1,冷却,2,砂轮硬度调软,3,粒度在保证粗糙度前提下用粗粒度,4,降转速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