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与齿轮马达能否互换?为什么?

楼主(2015-11-01):
齿轮泵与齿轮马达能不能互换?为什么?

网友:
同等压力、排量、齿轮(一对)、轴承(套)、可以互换,但浮板不可以。

网友:
一般齿轮泵的压油口小,进油口大,如果齿轮泵进、出油口尺寸相同可以互换,另外需要注意齿轮泵一般不能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