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下料机械手行程控制

楼主(2015-11-01):
小弟在做上下料机械手,为提高手部的控制精度,怎样选伺服电机和行程开关,请各位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有给出,怎么选

网友(2015-12-01):
正想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如果你要精度,就要先放弃速度。应用精度很高的说话可以参考步进电机。一般的情况可以随便伺服电机配备电眼,或者磁性开关。

网友:
进来顶一下

网友:
资料收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