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进行变形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02):
我想要的是把一块曲面平铺开,好计算需要用的材料的大小和卷起来之前的形状,但是进行变形时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做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提示有什么不对的吗,你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有什么不对的吗,你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就只有图一的那个提示了,自我交叉曲面不能生成,我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