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在转动过程中低速时金属圆盘甩动厉害,而高速时则甩动小呢?

楼主(2015-11-02):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电机在转动过程中低速时金属圆盘甩动厉害,而高速时则甩动小呢?

网友A:
是不是轴承间隙或者轴承和轴的间隙过大?或者电机和轴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轴承间隙或者轴承和轴的间隙过大?或者电机和轴不同心?

大神你好,轴公差为(0~-0.02)mm,电机与轴是有点不同心,可是为什么会在电机600转和3000转的时候圆盘甩动差很大呢?

网友B:
惯性力矩,是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的乘积,转动惯量如同质量一样,一旦转动轴固定,则相对稳定,但角加速度是变化的,则惯性力矩也是变化的。

网友:
你最好进行下悬臂 结构 的 受力分析 加强 支撑点 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性力矩,是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的乘积,转动惯量如同质量一样,一旦转动轴固定,则相对稳定,但角加速度是 ...

谢谢大神。我再去看看书,很多都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性力矩,是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的乘积,转动惯量如同质量一样,一旦转动轴固定,则相对稳定,但角加速度是 ...

请教下,如果想在低速时候也甩动很小的话,可以做哪些调整呢?

网友C:
要么是轴承与轴或轴承与轴承座配合间隙太大,要么是轴承太垃圾,游隙太大。你不要转用手能否摇动转盘?还有一种可能是轴申出过长,而轴本身刚性不足。

网友D:
如果想要减小低速时的甩动,可以试试在联轴器一端加配重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要减小低速时的甩动,可以试试在联轴器一端加配重盘

如果只是修改轴、轴承、圆盘位置的话,如何保证低速甩动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轴承与轴或轴承与轴承座配合间隙太大,要么是轴承太垃圾,游隙太大。你不要转用手能否摇动转盘?还有 ...

轴尺寸Φ10(0~-0.02)mm,基本与轴承也就两个丝间隙吧,轴承NSK的再米思米上买的 应该没问题。轴总长也就52mm,伸出来的估计也就8mm左右吧,轴的材料是303不锈钢的。

网友E:
4L正解。这是设计配合问题,调整位置没有什么意义,只会减短寿命,增加不稳定性

网友F:
楼主是不是说“中低速时金属圆盘甩动厉害”是振动厉害??

网友G:
记得之前做有限元分析培训的时候, 讲师提到过模态分析这个玩意, 意思是任何机械都有共振点, 在某些频率下震动特别厉害, 在实际运行的时候要避开这些震动频率, 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分析下.

网友H:
8#,13#,14#,15#都有谈到点子处。这是个柔性转子,存在一个低速共振,过了这个低俗进入较高转速就避开了这个共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H:
8#,13#,14#,15#都有谈到点子处。这是个柔性转子,存在一个低速共振,过了这个低俗进入较高转速就避开了这个 ...

您好,关于柔性转子的低速共振问题,有什么方法能避免或者减弱么?因为我有个芯片测圆盘外边的,它振动的时候忽远忽近影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4L正解。这是设计配合问题,调整位置没有什么意义,只会减短寿命,增加不稳定性

设计问题的话如何改进呢?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之前做有限元分析培训的时候, 讲师提到过模态分析这个玩意, 意思是任何机械都有共振点, 在某些频率下震 ...

这个共振频率的话是一个范围,我需要在电机各个转速都测量一组数值,如何改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不是说“中低速时金属圆盘甩动厉害”是振动厉害??

甩动就是指,我在离圆盘外圆0.5mm处固定了一个小芯片,然后低速时候和高速时芯片和圆盘的距离会有变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关于柔性转子的低速共振问题,有什么方法能避免或者减弱么?因为我有个芯片测圆盘外边的,它振动的 ...

转轴的刚性要提高。或者转轴加粗,或者转盘减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轴的刚性要提高。或者转轴加粗,或者转盘减小,等等。

您好 ,谢谢大神。我修改下再试验试验。去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
你好,看了你的回复,你的轴总长只有52mm吗?这个很短啊!!
可以的话增加轴两端支撑长度,另外你的圆盘和轴同心度如何?你的圆盘直径多大,你说偏离0.5mm感觉挺夸张的。

网友(2016-02-11):
虽然我不是很懂,但跟我们的机器有点像,可能是共振点吧。

网友:
有共振的可能性

网友:
保证机构平衡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把轴承之间的间距增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