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管绝缘的取代方案

楼主(2015-11-02):
大家好,下面图片是一款温度产品的示意图。
目前碰到的情况绝缘防高压的替代方案,以前我们都用热缩管,但是热缩管生产效率太低。对外面的产品工艺不熟悉,所以请诸位看看这种工艺改善的一些方法。
有对环氧树脂或者UV胶了解的朋友,或者有做过这方面自动化设备的朋友,欢迎指点,可以合作的欢迎大家站短。
谢谢大家。

网友:
灌胶可以,但是难点还在于可靠的隔离措施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UV胶固化后只需要成型好就没问题,现在就是不好解决成型问题。

网友(点评):
采用载具固定产品,在线灌胶,在线固化

网友:
UV固化确实很快,以前做过印字就是用的UV灯。冷光源、结构简单、固化溶剂也无挥发。不过我的工况是固化一层也就是一个平面,你这要绝缘过高压,我不清楚能否有能耐那么耐高电压的固化剂。 这个是方案的前提。如果有的话,UV一定要注意防辐射,还有那么高的电压,建议采用一边加固化剂,一边旋转产品(固化的时间可以试验设定),这样包覆的均匀点。这是我的愚见,没玩过这么高的电压,没底,希望大家广泛讨论。

网友(点评):
thanks ,目前做过一些样品。100pcs,全过。工艺过程不稳定,成型大小不均匀一致。

网友:
感觉要做模具点胶、固化。